不能对硬盘做任何操作

楼主(2009-06-03):
我的一块硬盘不能对它做任何操作!~分区格式化都不行·从硬盘启动进系统出现“PRESS  A  KEY  TO  REBOOT”  按任意键就重启啦·
    每次对硬盘进行重新分区格式化后再进后还原啦·
  怎么回事·
各位大虾帮帮忙!~~~~

网友:
是什么牌子的硬盘,是不是三星的硬盘?我也遇过几块这样的三星硬盘。搞了不少时间最后还是给客户换了硬盘才解决了问题。

网友:
你的硬盘在bios种认了吗

网友:
硬盘被加密了吧,要PC3000破解

网友:
我有一个三星的低格都还有数据在,好像格不了,也分不区,晕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的PC3000说来听听,,能上上来吗??下来用用,,谢

网友:
你们都是用的效率源的啊。。这个好象要买好多列
  不知道基地有没教的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