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全金卡电脑启动不了

楼主(2009-06-03):
我的电脑是XP的,有安全金卡电脑启动不了,到安全金卡界面显示”请检查电脑边线状况”就不动了,就进不了系统了请问各位高手怎么解决。

网友:
你的这个电脑是装了还原卡了吗,插在PCI上面的吗

网友:
卡拿掉  备份数据  然后装上卡    联系航天信息   上门服务

开票的机器可用享受上门服务(交过服务费了的)    避免航天的人找借口说你搞坏了

网友:
卡在航天金税卡这一步了,5楼说的对,找航天信息的人他们上门服务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