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intel865主板不开机

楼主(2009-06-03):
一块INTEL865主板开不了机,强行开机后诊断卡只显示一个“F”,在不触发的情况下,POWEN SW开关上有3.2V,I/O芯片无电源电压,此板I/O芯片为SMSC(LPC47M172-NR),南桥是FW82801EB。还有几个管不知道怎么用的(45n03lta  sc2165  s80n02)我是个新手,没经验,而且也没这板的开机图,不清楚具体走线,真是束手无策,在此叩求老师傅们,能给我指点指点,或发图,或原理给我,让我好好学习,在此先谢过!!!!!

网友:
应该是I/O坏吧,这种I/O很容易坏的,你换来试试

网友:
你首先要搞清该板是IO触发开机还是南桥触发开机,如果是IO开机的你先查IO的两个供电3.3V和5V,按照先电源,时钟,后复位的维修思路,

网友:
INTEL原装865应该是I/O开机的吧换I/O 这个I/O坏的很多

网友:
换I/O就行了!这各型号不是太多!

网友:
intel应该都是io开机的.把io换了试试.不要强行开机,小故障经常变大故障就是这样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