键盘鼠标用不了

楼主(2009-06-03):
请问各位高手键盘鼠标用不了是主板哪里出现问题,键盘鼠标是好的 是南桥还是I/O有问题,请高手指教。

网友:
应该是键盘鼠标的电路问题吧。不一定是南桥和I/O坏的

网友:
一般都是主板接口后面的滤波电容的问题。把它取掉就可以了,

网友:
呵呵,LZ不懂跑线路么,哪都可能有问题,包括滤波排容!

网友:
键盘鼠标口很好修的 一般都是电路问题 仔细检测一下就知道了

网友:
测下键盘鼠标的对地电阻

网友:
不妨查接口的保护元件如二极管,压敏电阻等,及滤波电感等,如果有示波器就更方便些直接查看波型

网友:
谁都不知道,到底是IO还是SB的问题,楼主还自己去测试,那才是真正的体验和准确的答案!
期待!

网友:
先查键盘5V 在查信号

网友:
查KM的5V供电正常不正常,把滤波电容拆掉,打下信号线的对地阻值,有600欧左右,如果都正常,换个I/O试试,南桥的几率比较少。

网友:
查供电  打阻值   查滤波电容  不行在换I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