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SF2/648D主板(品牌机)FF

楼主(2009-06-03):
1:一个是精英SF2/648D主板(品牌机)FF,实达品牌机的,无复位。
1:CPU电压正常,1.5V,内存:2.63V。换了I/O,加焊后ADP,刷过BIOS了。
还是一样。

2: 另一个是: SF1/848FX REV:1.0,也是:FF
有复位,
也是CPU电压正常,1.5V,内存:2.63V。换了I/O,加焊后ADP,刷过BIOS了。
还是一样。

网友:
无复位:一是:RST电路的某元件的阻值过大或者短路.二是:时钟的复位信号传送不了给CPU.

网友:
这板U座和北桥最爱虚,我没BGA设备,已经十几块扔一边了,觉得修了也会好景不长。

网友:
是的,这样的板子很爱虚焊。
但是这2块,压了压,也一样,
以前CPU座子虚焊了,压了就过了,现在不行

网友:
这板U座和北桥最爱虚,我没BGA设备,已经十几块扔一边了,觉得修了也会好景不长。
引用 网友A:

的确这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