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达845主板不开机 急

楼主(2009-06-03):
今天修了一块主板,美达845的开了一次后就不开了,I/O是IT8711的,短接绿线也不开机。请各位大哥指导一下

网友:
短接绿线也不开机,说明是主板上明显短路,,用表量一下,12V,5V,3.3V对短的阻值

网友:
你量PWR-ON的待机5VSB或者3.3V的电压吗?你再测量 一下晶振的阻值和电压..有可能是晶振不振就不开机..
重点还是查开机电路..

网友:
不知道你拔掉电源没有,如果主板存在有严重的短路,你要从新断电后在通电,《电源保护》看是否能够开机,开机时插上CPU风扇,看是否能够转动,如果一动就停,说明主板有严重的短路,查各供电的对地阻值!一般CPU电路的故障比较多!

网友(2010-04-12):
检查开机线路电压是否正常

网友:
电源是不是好的

然后就照四楼说的那样吧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