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7377XE问题

楼主(2009-06-03):
今天修到一台ACER显示器,有一个玻璃管(像一个稳压二级管一样),,上面 有色标(蓝 蓝 绿)不知道是什么东西,,要怎样代换,
显示器
ACER

网友:
在线等,,各位高手指点一下

网友:
具体如何代换,要看电路位置,该元件在电路起什么作用,是稳压还是整流或者续流,触发。

网友:
那个东西是放电管,一般在显示器的微板上出现,就算不装显示器也可以正常显示 但长时间使用最好找一个换上

网友:
最好上个该元件在电路板上的位置图

网友:
不是尾板上面的放电管,,,它是在扫描芯片旁边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