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M2000问题

楼主(2009-06-03):
开机电流上到0.45左右,开关板上的LED1灯一直闪黄灯,板子上的LED13也是闪黄灯,各电压正常。刚开始跑代码一个0,无复位。后更换过南桥,有复位。跑00了。有修过这种问题的吗?
更换
问题

网友:
没有修过,但是现在复位了,CPU没跑考虑下这方面的问题吧,期待结果

网友:
CPU没有工作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