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维修主板步骤

楼主(2009-06-03):
如题:
各位大叔大婶、大哥大姐、小弟小妹们,今天菜鸟我看了N多维修资料后,现在开始学习上手维修。但是问题来了:(首先是外观检查,对地阻止,上假负载测VCORE电压正常)
问题一:一块不开机的主板,我们怎么去量测分析和维修它,其步骤是怎么走?
问题二:上电时序图对于主板并不是一致的,但是都是大同小异,请问怎么才能更牢牢的记住呢?
总结一下,现在我对于一些简单的都能量量,但是具体的维修步骤不知道怎么走。目前的问题,拿到一块板子后,不知道从那个地方下手。

谢谢~

网友:
问题一:一块不开机的主板,我们怎么去量测分析和维修它,其步骤是怎么走?
.先对电源口进行打阻,确定没短路,短路修短路.没有就修开机电路.
问题二:上电时序图对于主板并不是一致的,但是都是大同小异,请问怎么才能更牢牢的记住呢?
这个要自己慢慢累计经验.记好IO上电 .

网友:
对电源口打阻,就是说测量24pin电源接口的对地阻值吗?维修开机电路是针对开机时序图维修吗?

网友(2009-07-14):
关于这些 好多地方都有介绍的啊 1先看外观 2清洗3 量供电有无短路4上负载看供电 各个时钟`复位 5上CP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