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nc4010

楼主(2009-06-03):
hp nc4010待机有0。03
3V 5V都有
可是一按开关就变成0。01了
3V 5V变没了
会是什么问题呢
请大家指导一下小弟
问题

网友:
保护了,后边电路有问题.

网友:
具体从哪个部分下手呢

网友:
換看看3v 5v的電容試試

网友:
查供电,CPU供电,桥,内存供电,有对地短路的

网友:
静态测电感,打阻值````

网友:
应该有短路的地方,你要一级级查了。我修过一块,是2。5V短路。一开机就变0。01

网友:
测下对地阻值,先CPU,北桥一个个排除,看看都正常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