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系统做不进去

楼主(2009-06-03):
硬盘20g 系统用ghost做的  C盘是6.5g    ghost后 重起 后 安装硬盘啪的一声 停住  后蓝屏
cpu是 2500+(462针)  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 有时死机  硬盘检测没有坏道

网友:
20G的老盘了 没坏道电路板也会出问题 芯片老化了

网友:
用安装版做系统看看  有些硬盘不能克隆 或者换块硬盘试试

网友:
估计是ghost版的,在封装系统时所附带的驱动不匹配造成的,遇到这样的问题就要使用安装版的xp才行,20G的硬盘不算老,建议使用完全安装版的xp试试看!可以先下载一个安装版的镜像文件,刻录成光盘后一步一步安装。如果是这样还不行,估计是硬盘的问题了!

网友:
盘有问题 盘都啪的一声 挂了

网友:
啪的一声估计硬盘挂了,不过安全起见找个XP安装版试试

网友:
盘都啪的一声是不是挂了。把分区隔了再装看看

网友:
你所描述的死机蓝屏   建议换下内存试试

网友:
小提示:先在进BIOS设置一下吧!设置成兼容模式!这样就可以一进入系统就蓝屏!
祝你好运!

网友:
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!哈哈

网友:
你中大奖啦,那个是里面磁头臂归位的声音。磁头臂松了。我也有一片硬盘是这样的,容量也20G,牌子迈拓。不过是被我使劲摇出来的。当时并不懂,现在知道硬盘不能乱摇的。现在它的症状:测试完全无坏道,读写一般情况下也正常。但是到了windows下进行大容量或者是高速度的读写(比如:复制一个200M以上的文件到里面),都会罢工。

网友:
先不装硬盘用光盘运行一下PE系统,能运行一般来说板卡就没问题了,硬盘会啪的一声,应该都是不太好的了。换换硬盘装装了。这样的问题不该来这里问才对。用替换法就可以解决。

网友:
谢谢大家 问题已解决   换电源ok  硬盘测试没坏道

网友:
能GHOST就不是硬盘问题···

应该是内存或是其他问题··  比如板载芯片  和南桥 ·

网友:
CMOS设置的对吗 ?

用PE进系统看看 ·~ 排除驱动的原因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