心在飞翔

楼主(2009-06-03):
我有一主板是联想945的集成网卡不能用。驱动可以正常装上,就是没有发送和接收,拆掉此网卡芯片,用PCI的独立网卡只有发送没有接收,后来我又用USB的网卡正常可用,于是我怀疑PCI的AD数据线不正常,我测有一根阻植为32其于的为600左右,请教心在飞翔 老师这块主板是南桥的问题吗

学修板卡 -10 标题不清/内容不符,请您修改标题。。。

网友:
量到阻值为32的,说明这根AD线已经明显短路了,但还不能完全判断是南桥问题,你要首先确定PCI上有没有倒针造成短路,另外,要看主板上有无其它使用PCI总线的设备,比如1394等。

如果都排除了,才能说明是南桥坏了。

网友:
我这个主板没有1394看来是南桥的事了,心在飞翔 ,不过我看了你的资料,你说如果连不上网可以测网卡到南桥的RX和TX的信号线,不知怎么才可以测量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