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LTEK主板死机通病维修

楼主(2009-06-03):
SOLTEK主板死机通病。去年老板从广州买了300多片M6100-754RIL的SOLTEK的主板装网吧。装了1个多月后80%拿来翻修。问题多是用10多分钟就死机了。拆机量CPU 内寸 桥供电多正常。又考虑到是不是时钟电路有问题。由于没有示波器不能量到准确的信号。从好的主板上把时钟芯片和时钟晶震多换了。上电测试没多久又死了,实在是没有什么思路了。用手摸看哪里有什么严重发烫的地方。摸到SB和Q32很烫手,怀疑是不是Q32性能不好了。把Q32换了后还是涛声依旧。还是很烫,这下没折了。就放在那里休息了半个小时。突然我想到既然Q32那么热,我能不能给Q32加个撒热器试下。死马当活马医把,反正没有什么好的思路了于是在Q32,上加了一个带铁壳的大管给Q32撒热。没想奇迹出现了没有死机了。好了。跑3DMK十多分钟多没有死机。Q32的型号是1117。至今还没有返修。
有高手能否指点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吗?是主板设计的缺陷还是其他什么原因。我现在还没有想通
等待高手指点。

网友:
1117发热估计是后级短路造成,,比如南桥.
如果能正常用,说明短路不很严重^^

其实我也是瞎猜的^^

网友:
看一下电视机行场输出管你就知道如何装的了!我有一块也是管子发热,后来突发奇想装个大的散热片完全OK了!不论啥方法只要修好故障就行!这都是换所有的管子无效!被逼的!

网友:
这个是经验

网友:
应该不是难侨坏 了
从我修了到现在有一年了
没有存在翻修的。也不可能客户不来找呀。板是我们卖给他的300片左右哦。80%加了撒热片不是小数目哦。

网友:
1# 唉,小吕

1117发烫,肯定不是那么简单,加个散热片就能解决的事!
重点查负载吧!

网友:
1# 唉,小吕

1117发烫,肯定不是那么简单,加个散热片就能解决的事!
重点查负载吧!
引用 网友A:

我也这样认为,要不后果不知道 了

网友:
我感觉没有解决本质的问题哟,怎么会热加就经济了马。我是个新手不是很了解的

网友:
1117应该是低压差线性稳压器吧?好像是将高电压降成低电压的一个东西。感觉楼主这办法治标不治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