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F4500,开机黑屏,查1632好像正常,求高手指点!

楼主(2009-06-03):
开机,有指示灯,CPU风扇有转,硬盘启动正常,开机时硬盘指示灯闪一下,
黑屏。
测1632,
28P:5V;
2P :3.3V ;
13P:5V;
9,15P:2.5V ;
11P:5.0V;
4P:12V;
6,21P:5.0V;
22P:20V;
7P:5.0V ;
觉得1632是正常的,再下来检修没思路了,我是新手,望高手指点,非常感谢!

网友:
三五伏没问题。量下是不是缺电压或不过内存

网友:
能告诉我具体吗?觉得不能进入BIOS,现在没有头绪,不知往那里下手。求高手指点啊!

网友:
CPU有正常的温升,  不会是桥有问题吧!?

网友:
一班为内存没插好 否则为显卡问题,先加焊,不行就换

网友:
遇到同一问题,开始还可以开机,后后屏闪几次,就开机不亮了,查上屏的信号,供电都没有,换了302LV,还是不行,各方面供电都正常,M651集成显卡也加焊过,还是不行。真是没思路了

网友:
有人检查过,说可能是北桥烧,也有人说IO坏,说这是这种机型的通病!不知怎么下手,难道只能换板吗?

网友:
遇到同一问题,开始还可以开机,后后屏闪几次,就开机不亮了,查上屏的信号,供电都没有,换了302LV,还是不行,各方面供电都正常,M651集成显卡也加焊过,还是不行。真是没思路了
引用 网友A:

你短接下R21,屏灯管会亮。电压是被截止掉。

网友:
换了,SIS651这个芯片后,还是不行

网友:
电流走到多少了

网友:
电流走到1.70左右,BIOS,23PIN,有三次跳变,内存是肯定过了,就是不过显卡,302LV    及SIS 651全换新的,还是不行。原来是能看到开机的LOGO,后闪了几次,就一直这样了,正常加电,各方电压也没问题,302及651之间的信号线也没有断,看着电路图,也不行,就是不见302LV 的128,127这两PIN的信号发出。别的地方似乎没有找到问题。

网友:
查查CPU有没有工作,内存,显卡是否正常

网友:
内存换过,CPU换过

网友:
看看电流跑那里了?可以根据电流情况定的。

网友:
从电流上来看,应该说就是到显卡上,就停止了

网友:
外接不亮的话,加焊显卡

网友:
SIS 651是集成的显卡,换过,也是没有什么的,比加焊还要靠得住的

网友:
你没有把故障具体说明,比如说电流到了多少。MAX1632按你所测应该是好的。其它你要说具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