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915主板热机开启时自动关闭

楼主(2009-06-03):
故障现象:冷机开机可以使用一两个小时后自动正常关机,热机一开就自动关闭.
检修过程:找了散热、电容及io各方面的问题,都没解决.后来加电情况下测量ps-on端电压,在2v左右摆动,跑了一阵线路,发现边上有一个小电容漏电,拆掉后一切正常。

网友:
不怎么详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