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开机,cpu不工作

楼主(2009-06-03):
故障现象,不开机,cpu没有工作电压.
检修过程.插上478假负载,通电测试,不加电,用表打阻测量发现.cpu供电直接对地.为判断是电感前还是电感后短路,拆下三个电感,测量发现是电感到cpu之间短路,一般认为 cpu座短路.将cpu附近的供点滤波电容拆下.有几十个贴片的.表测量,阻值竟然上来了.最后发现背面一个0603的滤波贴片电容短路了,去掉后故障排除.

网友:
感谢分享,不错的经验!

网友:
是啊 这种电容坏的不是很多啊

网友:
贴片电容漏电,要逐个排除,只能这样。没有别的捷径可走。

网友:
这样的电容都容易坏,真的是学习了,也许是我见地太少的缘故吧,我没有遇到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