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945主板 大部分通病

楼主(2009-06-03):
型号:GA-845GCMX-S2  我接触这款板最多的问提是 1 BIOS容易坏  2  CPU容易空焊 但碰见最多的还是桥供电不正常引起的无复位 一般都是ISL 6520这个八脚供电 容易坏 换完就OK了 小小经验分享

 会员1184925300鑫豆2025-6-10 17:41

网友:
恩 cpu座坏了 你一般怎么办啊

网友:
今天修的这个板子就是这个故障  (*^__^*) 嘻嘻……

网友:
lz  这个应该是945吧 你怎么型号写成事845呢?? 好好看看哦

网友:
最好把DDR18V的那两个电容换成561/6.3V的固态电容

网友:
感觉楼主很细心的哈,技嘉的主板基本都是这几个鼓掌了,CPU空焊的比较多!!!!

网友:
学习下。技嘉的主板好像通病差不多嘛

网友:
技嘉的 好像BIOS问题N多啊
好修点

网友:
CPU座坏了就烤啊~

网友:
型号:GA-845GCMX-S2  我接触这款板最多的问提是 1 BIOS容易坏  2  CPU容易空焊 但碰见最多的还是桥供电不正常引起的无复位 一般都是ISL 6520这个八脚供电 容易坏 换完就OK了 小小经验分享
引用 网友A:

老大,应该是945吧?

网友:
电源芯片坏945主板一般都爱坏这个芯片

网友:
学习了 我好像还没修到过

网友:
又学到了
感谢

网友:
经验不错
俺又学到了

网友:
请教下主板贴片八脚的BIOS如何写
引用 网友B:

八脚BIOS跟32脚的BIOS一样的写呀 你做个八脚的座子就行了 不过编程器最好弄个新点的 以前的编程器支持的八脚型号很少很少

网友:
很好的经验,以后遇到这个问题,几分钟来钱!

网友:
'一般都是ISL 6520这个八脚供电 容易坏 换完就OK了 小小经验分享'  这个问题遇到好多

网友:
"一般都是ISL 6520这个八脚供电 容易坏 换完就OK  " 哈哈经常遇到

网友:
我来看看有多少经验了

网友:
学习了 支持楼主 下次多发几个

网友:
技嘉跟INTEL差不多都爱坏BIOS。呵呵

网友:
我是新手,谢谢各位的经验啊。

网友(2010-04-07):
感谢楼主,换点马上好了

网友:
技嘉的主板BIOS坏,CPU座虚焊的比较多,还有供电八脚ISL6520坏的比较多

网友:
技嘉的就是这几个问题,有同感

网友:
太谢谢了,今天刚好碰到一张这样的板,ISL6520坏了,修好了。

网友:
CPU座子好做吗

网友:
这个芯片那么容易坏吗,我还么修道

网友:
不是吧 技嘉不是一般标榜自己最牛的就是BIOS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