孙老师,帮忙,华硕主板通病跑45 45 50又来了

楼主(2009-06-03):
CPU座换过,主芯片nf-ultra-n-a3已经换过全新的了,IO换了,BIOS刷了,32.768晶振和25M晶振已经换过了,网卡芯片取了,串口芯片也换了,各处电压正常,请高手指教
华硕

网友:
加焊桥就可以了 真的不行就从新做下桥 做了还不好就是桥挂了

网友:
除了桥没换.好像大芯片都换了

网友:
NF
45 45 50这样循环是不过内存

网友:
肯定是桥 加焊应该就好了 焊不好就重新植一下

网友:
跳线上的电压正常嗎

网友:
心在飞翔
都是正常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