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南桥不稳定事件 完美解决

楼主(2009-06-03):
大家应该都碰见过这个问题 主板现象为不开机 其他条件正常 触媒32.768 主板开机 确定晶震没问题 已经更换过 问题依旧 以前也碰见过这问题 南桥受潮或空焊引起一般用风筒吹下使之重新接触就能解决问题 今天这个加焊了还是不行 一但冷却就不开机了  后来怎么摸它也不开机了 后来想到一办法  在原来的晶震上在并个32.768 让他频率增大 呵呵 居然OK 了 点了好多次 都没出现问题  放了好久在点也还是没问题 确定问题应该解决 发贴 写出经验功大家分享

网友:
这么奇特的问题倒是还没有见过LZ还真是强人啊..要上两个32.768才可以正常开机..
会不会是你32.768没有焊好哦

网友:
并联一个同样的晶振,才会OK?

应该是原先的那个晶振坏了,只用一个晶振吧

网友:
那是有一只晶振坏了

网友:
上次碰上个inter服务器板子,不开机,点下32.768晶振,开机了,想着是晶振的事,换了个晶振,一点开机,南桥冒炮炮,一股浓浓的白烟。。。    我估计是南桥原来就坏了,但是想不通怎么点下晶振还能开机。
  注:本人焊工绝对没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很好笑嘛 ~呵呵 不是已经写清楚已经换过晶震 但是问题还没解决 我发东西只是给你们参考而已
只要问题能解决就行

网友:
并联32.768频率会增大吗?应该还是32.768MHZ吧?

网友:
新的思想新的方法~~~不错~

网友:
LZ换的第一个晶振是坏的吧。或者考南桥的时候又给考坏了才会出现这种问题。只有一个晶振在工作。有兴趣可以把一个拆掉试试。这种类型的经验分享上传要慎重啊。小心误导人。做桥把晶振做坏事很常见的事。

网友:
学到过电阻电容的并联,没学过晶振的并联计算,而且频率还会增大?

网友:
从理论说不可能,晶振和功率无关。不信你再去掉试试看,去掉那个旧的。

网友:
不懂了。会是这样的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