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20点不亮

楼主(2009-06-03):
DELL D620是集成显卡的,本来开机电流上到0。9A左右,掉电,后来刷了CPU座子,电流到0。6A后掉电,加焊CPU电源管理芯片后不掉电但不亮,还是0。6左右,加焊北桥和CPU座后还是一样,但不上CPU还是掉电,上CPU就不掉,但关不了机,然后加焊南桥后还是一样,测时钟晶振后发现没有起振,换时钟晶振和谐振电容后还没起振,测时钟芯片旁的电阻的阻值也正常,时钟芯片的供电也正常,该怎么修啊,要换时钟芯片吗?但这种时钟芯片很少啊。

网友:
后来U16时钟芯片的39脚,发现CPU电源管理的38脚没发出信号给他,CPU电源管理芯片的3个VID脚也没有信号其他3个VID脚有1V的信号,CPU换了也是这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