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775针的假负载测不到电压?

楼主(2009-06-03):
如题,我的775的假负载上到主板上后开机测量不到cpu的电压,复位电压是好的可以测到,时钟也可以测到,就是没有供电电压,难道是我的假负载是个坏的?

网友:
CPU供电的电感线圈有电压没,如果有就没接触好,否则没有识别到CPU,775供电一般为1。2V左右

网友:
上真的U有没有电压先,很多上假负载是没电压的,

网友:
论坛的技术光盘上有特别的讲解,这个座的其中一个触点电压是由CPU出来的,而这个电压是正是CPU供电的条件,就像VID信号一样。

网友:
现在的775假负载的VID有两种接法,就像奔腾的CPU上在只支持赛扬的主板上没电压一样的道理

网友:
做775脚坐时要装上CPU量下VID后再确定接哪几根VID

网友:
兄弟  一般CPU复位电压等于CPU电压!!!复位电压正常,CPU也正常也!!!!

网友:
我也 碰到一次 假负载上 核心供电没有 时钟 复位都有  上U 有电压

网友:
真的是这样啊,那为什么没有供电电压呢,上真的cpu有电压

网友:
有的假负载测不同的板子,是要改造下的

网友:
应为775的假负载做的不标准,要上真CPU,核心电压才会出来

网友:
775针假负载要把RR4横着连起来

网友:
把假负载上的VID信号拉任一个到VTT电压,看看CORE电压能不能出来

网友:
有时钟就该有core  假负载不好

网友:
CPU有复位.就有供电和时钟

网友:
有些主板没上CPU是不给电压的,你换块板试试假负载不就知道好坏了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