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联想LXB-L17C mcu程序

楼主(2009-06-03):
求联想LXB-L17C mcu程序.谁有传个给我,急啊!问下大虾们MCU这个是什么芯片,我这个谁动过的.是否39SF020A.谁知道告诉我.在这里谢拉

网友:
有没有图片往上面传一下,
没有图片,我也不好判断啊

网友:
Ienovo(联想)原程序_LXB-L17C_屏型号LM170E01(A5)(NC)_MCU型号(Winbond_W49F002UP12B)_MCU程序版本 56L1133-33-LG7V:1.3_5个按键5key

网友:
刷个么    一样的

网友:
再给你补充一下MCU是台湾华邦(Winbond)芯片,型号是W49F002UP12B,和电脑主板BIOS芯片一样,是32脚PLCC32,容量为256K Bytes,这种显示器不支持ISP在线写录,必须使用主板编程器来写。

网友:
谢谢大家回贴,发几张照片给大家看下.是这样的驱动板 是什么型号MCU芯片,能否确定下

网友:
你的图片很不清楚啊!最好说明下屏型号、驱动板料号大家才好帮你啊!

网友:
屏型号LM170E01(A5)(NC)_ 驱动板是715L1130-C-LEG  我在划圈的地方接口是接什么的,接口线没有的有关系没.

网友:
这个芯片应该叫存储器,不叫MCU

网友:
l给你一个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