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维修中的难证,求解

楼主(2009-06-03):
1。INNO 3D 6600LE 128MB显卡
   原先故障是:花屏,我加焊了GPU后,不花了,用MATS测试,测到最后,又花了(字符变为乱码了),于是重启主机,认不到显卡了。

   不知这种故障,如何维修?

2。七彩虹 6600LE 128MB 花屏 MATS 测试后,A32-A63全报错,加焊GPU,故障依旧。

    不知是GPU还是显存虚焊了? 显存虚焊有A32-63全报错吗?

网友:
GPU最好重做

网友:
第一片显卡估计是  加焊不到位 造成的 ,请重新加焊  不过基本的 测量你应该知道的 也有可能  过热损毁
第二片dr?的  gpu 显存  显存产考典雅的  分压电阻等

网友:
加焊只是维修手段不是最终的维修方法啊

网友:
第一片就该是加焊不够,或加焊时冷却过快或版子变型,使得在显卡使用一会后(即温度起来后)就再次出现虚焊,选检查GPU处板子是否变型,要是没变形,可以再次加焊试试,最好用上下加热的,保证受热均匀,再就是冷却时不要立即去掉加热,晶体从液态到固态是要有一个冷却过程的,太快会使得内部产生应力再次造成虚焊的。
第二片 最好还是先加焊下显存,再用MATS测,根据有没有变化来确定到底是显存虚焊还是GPU虚焊,不能一概的加焊GPU,这样只会象第一片一样可能修出新的问题!!1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各位同行兄第!

第一片显卡,不想修了,还给客户了。

第二片显卡, 七彩虹 6600LE 128MB故障已经解决了。

              我后来换了二个三星的K4D261638F-TC40后正常了。

            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楼上的镇三山所说的“加焊只是维修手段不是最终的维修方法啊”
但就是不知道,重植GPU要用到哪些钢网,具体的钢网型号又是多大的?锡球应备哪几种?

              再次向楼上的高手们请教一下!

网友:
任何方法都是维修手段,
加焊是不是最终的维修方法,要看你的显卡什么故障,
具体故障具体分析

当然喽高显卡维修 肯定不能 靠“加焊”打天下喽

网友:
第二片显卡, 七彩虹 6600LE 128MB故障已经解决了。

              我后来换了二个三星的K4D261638F-TC40后正常了。

引用 网友A:

这是dr1 16bit显存,楼主的显卡是a32--a63报错,换一片就好了 ,,
有可能不是显存的事,,

网友:
0.6跟0.76的锡球用的多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