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ASEE 不通电问题

楼主(2009-06-03):
我有一台HASEE不通电,测量电压,大滤波电容和桥式整流堆有电压,其它都没有了。请问这是那里坏了。。开关管也换了,电源心片也换了,还是不行。
电源

网友:
好像这种帖子应该不是发在bios交流区的吧?

网友:
限流电阻换了吗,就是几欧的那个?

网友:
也换了,还是那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