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我看看CPU供电问题

楼主(2009-06-03):
方正的GA代工板,8I845GV,CPU没供电,5090MTC电源管理芯片,22脚SS没电压,这个电压是不是图中的Q37D极供过来的?G极侍机有5V,开机就没电压了

网友:
Q37      G极侍机有5V,开机就没电压了--------待机有5V说明电压是有紫线5VSB 或是绿先过来的电压,开机拉底电压就说明是绿线共电过来的,因为要电源工作的话绿线必须为底电平, 现在电路图都放上来了,上面G极都些着VTT PWROK 了 那开机就没电压了是正常的,Q37是个N沟通的常管,S极接地,G极是高电平的话,DS极导通,那么,D极电压被拉底SS极电压就0了,这都说明Q37电压中常,详细查查PWOK 有没电压, D27有没开路 个人见解

网友:
那个GP信号,出去的PWOK是怎么回事,能不能上个完整的图址呢?

网友:
Q37的G极待机有5V,开机没电压应该是低电平,那么Q37截止了应该D极是高电平的才对吧,可是怎么还是低电平,这个SS极的电压是哪里来的呢?SS极不是5090MTC的软驱动电压吗,没有这个电压5090MTC不是不能工作了吗?

网友:
差点给你误导了,SS极必须为0电源IC才工作的

网友:
楼上错了。SS这个地方需要高电平哦
VTT_PWROK是工厂制图人员少画了个低电平有效的符号~
你可以查看原图:
vccvid1.3V 肯定比 324的6脚 1V电压高,所以会让运放输出高电平。然后就拉低了-VTT_PWROK

网友:
这个324我找不到,这个SS电压是哪里来的呢??Q37按理说G极是高电平D极是低电平,可是G极是低电平,D极还是没有电压

网友:
此板已修复,开始代换的一块5093MTC是坏的,后来再换一块就好了,可是不明白这个SS电压要在什么条件下才有的,开始换的一块5093SS还是没有电压,拆下来也没有电压,后来又换了一块就有了,老师能不能讲解一下

网友:
此芯片容易损坏。。。超薄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