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X06 COMS 问题!!!!!!

楼主(2009-06-03):
关机拔掉电源BIOS就重置
电池换过
修了一天没修好
希望大家帮一下

网友:
没有虚焊
感觉是COMS电路的问题
查了一下电压都有
这个本的COMS电路和台式机主板的差不多吗???

网友:
基本是一样的。电池和外接电源两路供到南桥。之间相互隔离。

网友:
这是图大家看一下

网友:
BIOS程序有问题会不会造成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查过了供电应该没有问题

网友:
COMS供电部分,南桥,没有什么的了,你这个先找一下COMS供电部分

网友:
笔记本的南桥晶振在哪里

网友:
问题已解决

网友:
解决了啊!是哪里的事呢?发表一下啊!

网友:
没有解决的时候大家都帮你分析,问题解决啦你就不能说说

网友:
笔记本的南桥晶振在哪里
问题已解决
就是晶振了

网友:
你量啊,南桥晶振是32.768KMZ