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10vz14 显示器 花屏的问题

楼主(2009-06-03):
我有个710vz14的显示器,前段时间出现文字跳动现象,后来慢慢扩大范围,现在显示器中间到偏左边,宽约13.5cm左右显示错乱,图像跳动,重顶上到下面。显示器右边和左边3cm暂时没有问题,请教这种现象怎么解决好?和mcu有关吗?下面的5个按键有时正常,有时按第一个菜单键变成出现第五个
自动调整的了。

网友:
如果按钮有问题先换掉,看某些选项是不是被改动了。

然后再查其他故障

网友:
按键问题到不大,不经常用,现在问题是花屏,左边将近一半是花的,鼠标移上去了有重影,范围内全部有重影,抖动。

是哪出问题?驱动板,mcu,排线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因为按钮有功能乱,所以怕修改了某些参数造成。如:相位等等,当然有的显示器没有这个选项。

如果排除是参数被改动造成,造成花屏和拖影的原因当然多种:程序出错,屏线氧化,屏不良。还有其他,这些都会造成花屏和拖影。

网友:
听LZ说一半是花的,一半是正常的,按键应该没有问题,查屏线和接口,再不行换驱动板试试

网友:
谢谢大家指导,有空再拆开修理,暂用着先,万能表不知哪里去了

网友:
那样也用的爽呀!~~
你行

网友:
万用表不知哪里去了·
这也行·
呵呵 貌似我是经常找不到螺丝起·

网友:
应该是屏线

网友:
感觉像屏线接触不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