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W1907 不开机

楼主(2009-06-03):
今有一台HP W1907一台神洲17液晶,通电瞬间能看到指示灯闪一下。开不开机。测得供电正常。
HP1907  处理苡片是TSUM56AWHK-LF-1 LTM190W2-L31
神洲是GM2621-LF ,请问是CPU程序还是这个苡片坏了。不想换通用板

网友:
是不是保护了,可以去掉PWM芯片的保护

网友:
有一定的道理,此类故障,第一个动作不是刷程序,先决条件,供电是否正常?MCU的基本工作条件是否具备等等,试想一下,如果供电系统有问题,或者MCU的基本工作条件都不具体,刷程序,又如何解决得了?再有就是,如果基本工作条件不具备,能不能刷都是个问题~~~~~~~~

网友:
4# 洲记 感谢大家回复。神洲的驱动板是外置电源的。电源没问题。晶振一脚有2。93V 一脚有2。7V,图像苡片是GM2621-LF,CPU是PM25LV 010。楼上说有保护脚不知道是哪个请赐教。还有GM2621-LF 现在都是控制按键的,是不是集成CPU功能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只接驱动板和处置电源,看指示灯就知道工作正常不正常,可以排除电源

网友:
如果是高压部分问题,一般是屏闪一下就灭了,指示灯应该是正常亮的,如果是指示灯也闪一下就灭,主供电正常,那就查一下驱动板的供电吧,比如1117,我就换过几个1117坏的。
电源坏不是一定就是电源板,电源板只提供几组主要供电,多是12V和5V,然后各单元电路还有自己的稳压电路,都要查的!

网友:
大家好。我显示器原来是TSUM56AWHK-LF-1,后来换了TSUM56AWK-LF-1,就好了

网友:
我的显示器也是TSUM56AWHK-LF-1坏了

网友:
这个型的机器我现在就一台,我这台怎么是19的呢?

网友(2009-07-26):
我也有一台,,不过是白屏,,还没修好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