盈通1950GT不开机 做后不显示

楼主(2009-06-03):
盈通1950GT 上板不开机,  电源对地短路 。 拆下一个电源管D50NH 发现其短路
共 6个拆下5个后电源对地不短路。    5个D50NH确定都短路烧毁
没现成的D50NH ,根据主板维修经验用80N02代替。(请问能代替吗?)
上板测GPU、显存都无供电。各位帮忙看看是否替代出错

网友:
可以代换,如果有料板最好找12V供电部分的MOS管替换,而且每组上下管要相同,要不会有电流误差

网友:
80N02可以代替,,先量一下PWM芯片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80n02  可以代换原管

确认各部分的  电压是否正常  上官的d极  可有12v?
pwm  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

网友:
应该把6个场管一起更换。
试机,测试场管各脚电压。
若还无GPU供电,继续查控制IC及周边电路。

网友:
有些芯片也不知道有什么功能的.也不好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