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位半台式万用表大比拼

楼主(2009-06-03):
万用表的普及性无需多言,几乎是每个工程师人手一只,可谈到台式万用表并不是每一个工程师都能用到,而6位半的台式万用表社会保有量就更少了,但6位半由于其在精度,测量速度,线性,积分特性等方面的显著特色,可以满足大部分的基准测量,尤其是小信号的测量。作为一种测试电压,电阻,电流这上个电参数的基础仪器,6位半自推出至今,主要是受到参考基准,ADC,电阻网络的发展水平以及需求的制约,发展相对缓慢。
在Tonghui和Rigol推出6位半万用表之前,虽然也有国内厂家推出过6位半,7位半的万用表,但都没怎么流通,市场实际全是国外公司的天下。Fluke在台式万用表市场沉寂多年以后,也于2007年开始再次发力这一市场。Advantest则在慢慢退出这个市场,鉴于此,这里不再对其进行比较。下面进入正题,一起来看看6位半台式万用表的现状及其最新的发展。

1. HP/Agilent 34401A
2. Agilent 34411A
3. Fluke 8846
4. Keithley 2000
5. Hameg HM8112
6. Picotest M3500,chroma 12061-c,keithley 2100
7. Tonghui TH1961
8. Rigol DM3061

1. HP/Agilent 34401A

34401A的经典就不用多说了,这款早在91年就有HP推出的6位半,既使到现在也仍然是主流,可见这台仪表的经典程度,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HP的设计功底。据说34401A的全球保有量有十几万台,大部分工程师接触到的6位半也是34401。尽管由于34401设计的非常之早,没有电容,温度测量功能,也不支持扫描卡,但其它指标均为6位半树立了标准,而且后来者鲜有突破者。

2. Agilent 34411A
Agilent在2005年对34401进行了该经,这就是后来的34410A和34411A。主要的改进如下:

34410A的该经:
1k读数/秒@6 1/2位,10k读数/秒@5 1/2位,传输速率直接至PC
直流基本年准确度改进到30ppm
增加了电容及温度测量
扩展了测量量程
50,000 读数非易失性存储器
触发反应和触发抖动均小于1uS
总线查询响应小于500uS
峰值检测能捕获短至20uS的脉冲
偏置欧姆补偿可在线测试电阻

34411A在34410A的基础上还增加了以下功能:
50k 读数/秒@4 1/2)直接至PC
读数存储器扩大到1M
模拟触发电平和可编程的预/后触发

3.Fluke 8846
Fluke在台式万用表沉寂了很多年后,2007年做了好多动作,先是接连推出了5位半的8808A,6位半的8845A/8846A,接着是停产了为Fluke支撑多年的5位F45。8845A跟34401A的指标还不相上下,8846A则多有突破和创新。
Vdc 年准确度达 24ppm
100 uA至100 mA量程,100 pA分辨力
宽范围欧姆量程,10 Ω至1 GΩ; 10 uΩ分辨力
测量频率和周期
8846A可以测量电容和温度
Trendplot™趋势图显示,统计功能,直方图显示
独有的2x4线电阻测量功能可利用2条引线完成4线电阻的测量。
具有干式电阻测量能力
10k读数非易失性存储器,并可扩展USB存储到2GB
但在Fluke一直的弱项测量速度方面并没有显著提升,当然相比以往产品也做了很大改进,提高到995 读数/秒@4 1/2位,6位半10NPLC时提高到6读数/秒。触发延迟小于1mS,触发抖动小于500uS,TTL触发,比起34411A来还是有相当差距。

4. Keithley 2000
Keithley的2000也是一款非常经典的万用表,在HP34401A之后推出,改进之处有:
50读数@6 1/2,2k 读数@4 1/2
支持温度测量
支持10通道的2线扫描卡,可配置成5通道4线

5. Hameg HM8112-3
德国Hameg在国内以模拟频谱仪出名,事实上其在EMC/EMI测量方面也广有产品,现属于罗德施瓦茨旗下公司。HM8112-3是其8100可编程测量仪器系列中的一员,性能中规中矩,在电流测量方面比较突出,有100uA的量程和100pA的分辨率,另外支持8通道的2线和1通道4线的扫描卡,30k读数非易失性存储器。但测量速度就比较慢,6位半时每秒只能读取的1个读数。

6. Picotest M3500,chroma 12061-c,keithley 2100
鉴于这3台仪器相同的外观,相似的显示,相同的指标,其实质是一台仪器。指标相对于34401A的改进有:
59读数@6 1/2,2k 读数@4 1/2
支持RTD,TC温度测量
10通道2线扫描卡
2k读数非易失性存储器

7. Tonghui TH1961
TH1961是同惠仿34401A的6位半作品,没什么大亮点,但将交流电流测量的带宽扩展到10kHz,基本准确度提升到0.05%,电流测量范围10mA~3A。测试速度比起34401来就慢很多,6位半时只有1.6次/秒,4位半时45次每秒。此外支持极限功能(HI/IN/LO)用于快速测试分选。

8. Rigol DM3061
DM3061同样是普源仿34401的作品,最早发布于2005年,相比34401做出了很多改变和创新。
1. 最大读数2,400,000-
2. 使用Datalog是高达50 Krdgs/s的采样速率
3. 高达2 M 读数的易失性存储和512k读数的非易失性存储
3. 256×64点阵液晶显示,支持多显功能和屏幕菜单
4. 16路测量巡检功能和控制软件UltraLogger
5 频率/周期、电容、任意传感器测量、极限测量
6. 数据采集功能包括:数据记录、巡检
7. >10 GΩ输入阻抗下直流电压范围达到48 V(± 24 V )
8. 图形化显示功能: 直方图,波形图
但也有很多缺点:
1.质量不够好,软件还不够稳定,有时候按某些按键后会出现死机。
2.数据记录没有时间戳,没有趋势图。
3.触发电平不可以调整,只能选择上升,下降,高电平,低电平。

总结:
言而总之,6位半无弱旅。上面列出的万用表差不多涵盖了市场上能见到的主流6位半,在提供非常高的准确的同时也给使用者提供了很大的选择空间。同时通过对比,我们也看到了6位半万用表的发展和变化。这里要突出强调的一点是关于基本直流档的年准确度,下表给出的只是指标,实际各仪器的差别比较大。比如34401A标称35ppm,但事实上年准确度要比这个好很多。据基准达人lymex长期的追踪测量,1996购入的34401,12年来10V偏差不到5ppm,当然这里不排除偶然和少使用的因素,但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34401A的标称指标是多么的保守,因为10年后的准确度应该是35*3.15=110ppm。所以如果是应对工程测量,万用表到了6位半就戳戳有余了。

网友:
台表的精确度确实是强。

网友:
HP/Agilent 34401A一直是梦想,有机会一定入手一台。台表不单是精度,还有稳定性,功能非常强大,六位表都有GPIB接口,可以和电脑连结,在加上功能强大的软件支持。

网友:
GPIB卡也是挺贵的。

网友:
做维修有必要用到6位半吗?

用来做开发还行。

网友:
GPIB卡也有二手,淘宝上也有出,六位表做维修的确有点奢侈了,这一台表最少也要1W,呵呵,了解一下,也许以后有机会收一台玩玩呢。

网友:
树叉版主介绍的工具都是高级货,,长见识了

网友:
这个档次的表基本上都是搞开发研究用的,一般维修(修仪表的除外)不大需要,价格也猛的。

网友:
其实Agilent 34401A最低也有800块出的,只是成色就差了,功能是正常的,二手市场比较多,大概2K-3K之间,这种台式表市场需求很大,一直没怎么掉价。和手持表FLUKE187不同,它的档位因该是继电器转换,而187是芯片内部转换。

网友:
首先恭贺楼主荣升版主,再问个问题我有两块万用表(很普通的),但其中一块测试误差较大另一块基本上可以,我只是想知道有什么办法能参考较好的一块把另一块调过来?还是只能换新的?

网友:
三位半,大多是用7106做的,如果都不准的话,查一下积分电路。

网友:
首先恭喜树叉成为版主。其次我想买一块二手5位半台式万用表,树叉能给推荐一台吗?

网友:
实在不敢当,其实工具这块,我很早拜读了您的“维修工具使用杂谈”,内容及深度在国内可以说无人比齐。
台表五位半现在最具性价比是HP3478A,但是液晶屏。大概在550左右吧,二手。专业一点就用六位半HP34410,价格在2000以上。相对还是推荐34410吧,这个表用的人最多,市场最大,质量和稳定性也最好。日本的只有爱德万,虽然速度快,但稳定性一定是在HP之下的。

网友:
欢迎树叉加入管理团队。台式表一直是我的梦想。
为什么大家不想有个数字电桥呢?测试RLC应该是电桥更适用。

网友:
欢迎树叉加入管理团队。台式表一直是我的梦想。
为什么大家不想有个数字电桥呢?测试RLC应该是电桥更适用。
引用 网友A:

谢谢!LCR数字电桥也不便宜哦。等下次搞个数字电桥比拼。

网友:
HP/Agilent 34401A,我车间就有一台,据说要2万块,精度是没的说的。我们厂是做晶振的,那台机器用来调节机器的电压,好东西就是好东西,这东西也就讲究他的精度,其他的功能也就跟万用表差不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