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迪850热风枪不出风该怎么修?

楼主(2009-06-03):
高迪850热风枪不出风该怎么修,是不是泵有问题?
问题

网友:
别修了,在买一台好了
安泰的

网友:
高迪850热风枪不出风,是不是泵坏了,还是线路板坏了??????
泵的工作电压是多少?
有没有人知道?

网友:
泵坏的可能性较小,一般是调速电路问题,查一下可控硅,泵电源是220V

网友A(2009-09-22):
我的952也是 不出風 ~拆開 MAC97A6 炸開 真是濫貨..................
不知道又沒有代替的 MAC97A6

网友:
可能是功率元件损坏吧!

网友A:
我的高迪952 mac97A6 炸開 換上mac97A8 跟DIAC 修好囉 ~有風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