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板强开机能正常显示,但不开机

楼主(2009-06-03):
修到一块GA-8IE2004的主板,强开机能正常显示,,换过IO还是一样不开机,门电路也换了,还是依旧。到底是哪里引起不开机呢?观察主板也没有那种ATTP1的开机芯片,大家碰到这种现象么?给个建议吧

网友:
如果开机电路都没有问题,那就是南桥问题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有断线,io与南桥之有无问题

网友:
PSON  或开关有问题

网友:
PW有没电压先   有的话可能就是南桥咯

网友:
技嘉板要注意那带G后缀的专用IO!!!一般IO不能代换!!!!开机脚不同!!!!!!!

网友:
技嘉的换IO要用技嘉板上的IO呀,技嘉的IO不能随意代换的呀

网友:
确实氏这样  别的主板无所谓  技嘉的一定要注意啊

网友:
有手拿个金属镊子,分别碰下南桥晶振两个脚,看看能否触发开机

网友:
这块板我换的IO是从好的技嘉板上拆的IO,晶振和谐振电容也换过,但还是没能解决故障,大概是南桥的问题了,这个板就报废吧。谢谢大家的回帖!

网友:
先跑下开机线路吧,
14针到IO,
开机针到IO
看下有没有开机三极管什么的,
不正常的都换掉,
再打下PCI七脚的,阻值,
短路了就是南桥挂了。。。
祝楼主成功呀。。。

网友:
看下绿线连的三极管有没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