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V3239AV 不開機請教

楼主(2009-06-03):
我的一台HP V3239AV的機器不開機啦,電壓全加,上次加焊北橋好了,用了兩個月,現在又開不了了,有圖紙的提供一下,修過的指點指點,在這裡先謝謝了!

网友:
这个CPU座也容易虚

网友:
如果是amd的cpu一般是显卡容易坏,6150.7200.7400.7300这些,最好是重新植株

网友:
謝謝ls兩位,先回家試試

网友:
如果是amd的cpu一般是显卡容易坏,6150.7200.7400.7300这些,最好是重新植株
是6150,植球在試中,謝謝啦

网友:
如果是amd的cpu一般是显卡容易坏,6150.7200.7400.7300这些,最好是重新植株
是6150,植球在試中,謝謝啦
现已OK又可以用啦,谢谢各位!

网友:
桥虚焊的话,最好是取下来重做,否则返修率会很高的。

网友:
我是这样做的,把桥拔下来,先进烤箱烤上20小时110度,再植上有铅的球,搞干净,再进烤箱烤30小时90度,再做上去一次成功!估计这样寿命要长一些

网友(2009-07-04):
楼主的BGA真是有耐心,我们这儿一般烤2小时就上了,有时直接上

网友:
楼主烤那么久才做BGA板变形有那么严重吗?前辈都说做完BGA再升级一下BIOS机子会用久点。你有升级吗?

网友:
是做的显卡还是NB

网友:
从做显卡BGA

网友:
是NB但显卡也在里面!之所以这样做还不是要延长寿命!主板也要烤得12小时,其实烤对主板很好的,大家可以试试,有的不开机烤烤会开的,津液的板加电之前更是要烤,各位认为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