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风枪最高温度是多少?

楼主(2009-06-03):
最近买了台风枪:高迪952, 说明书:它的可设置温度是 200-480,使用单喷嘴时温度不可超过 6 档。 我用最少的圆形嘴 350度 3档风 吹了很久都不能把 IO 芯片吹下, 请问各位兄弟,我可以把温度再调高吗? 说明书中那个 6 档是多少度 ,使用最少的圆形喷嘴时,温度不可超过几度? 超过了,有什么后果,请知道的兄弟麻烦说一下,多谢.
芯片

网友:
用稍粗点的嘴子,开到370-380度。

网友:
多谢管理员....
在网上找了张图,如下。。。。不知大家常用的是那个喷嘴??吹IO大小 四面都是脚的芯片,温度开到几高?

网友:
我个人觉得410到420之间都还行 我喜欢420度 快点

网友:
回答楼主,用的最多的是3号喷嘴,我用的也是高迪的风枪
,里面有两个电阻糊了,还没买呢,准备换掉,你的风枪那两个电阻也应该是糊的吧

网友:
我也买的是这款,风枪和恒温烙铁二合一的,那时不懂,要是搁现在,我会买独立的。

网友:
4楼的兄弟是否用上图中的 3 号风嘴将温度调到 400 度 我现在还没有试过将温度超过350
5楼的兄弟讲的两个电阻在那? 在机身还是手柄?

网友:
呵呵,我的852温度调到333度,风量5吹IO一会就下。温度一般300到360度即可,不要大。

网友:
我以前用的白光850,说明书上有各个风嘴的温度曲线。

网友:
要是IO是换的,430度吹下也不怕的,我一般420吹换都行了。

网友:
说真的,我换IO是不上风嘴的,把风速打高一些就OK。。温度:380,风力5档。

网友:
多谢楼上的各位兄弟的回复。。。。。
用8楼的方法,我也可以吹下了
,可能起初我用 3 档风力太小了.....
11楼的方法我也试过,不用风嘴的情况下也很好吹下,但是无风嘴的话,芯片会发出 嗤 的一声 ,应该是挂掉的
声音吧

网友:
风量、温度、pcb发黄,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?有DX能解释下吗?

网友:
回复7楼的大哥,那个电阻我换了,换了之后就发现那个
电阻特别热
,还冒烟了,不知道这个是坏了还是
机器本
身就是这样的啊

网友(1970-01-01):
来自
post_deleted
匿名卡

网友(2009-06-18):
我也是用高迪952,说真的它上面显示的温度不是很准确,我一般都是先烧一会再吹,要不很难吹下东西来。现在还在后悔买了这个东西呢

网友:
工予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

网友(2009-08-19):
风枪的说道真不少呀

网友:
是啊..看来风枪的学问可真不少.我正准备入手一台,学习一下

网友:
我是380用3号头的

网友(2010-01-15):
又学到了,原来我用的风嘴太小了。
引用 网友A:
小号风嘴一样吹,不过看你用什么手法了。

网友:
我也是用高迪的风枪,我是把温度调到最高大概500来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