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BM的本本南桥跟台式机的DBM南桥一样吗?

楼主(2009-06-03):
今天搞一台X40的本本,USB挂了,要换南桥 FW82801DBM的,找了一下芯片,刚好有一片,换上去后,开机到0.33 就停住了,料是老的,可能是有问题的,换FW82801DBM 有什么原则吗? 这个料板DBM是台式机的

X40原来的芯片 第一行FW82801DBM 第二行 F5073070 第三行 SL6DN 菲律宾产的

南桥料 第一行FW82801DBM 第二行 F413NA03 第三行 SL6DN 台湾产的

请高手指点一下,谢谢

网友:
我在论坛看过可以互换,但是自己没有实验,不知道是否可行,我个认为理论是可以可行

网友:
楼主,可以用,只要是FW82801DBM就可以。

网友:
看了论坛里一些帖子,前辈们都说 82801DBM可以代用 82801DM  这个“新潮科技小俊”在D600试验过了. 反过来大家都说不能代,听说是电压不一样。

网友:
再补充一点,"马永浩" 前辈 在"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0931-1-1.html"给出了一些测量 82801DMB 好坏的方法,有需要可以看看
谢谢大家帮忙

网友:
谢谢指教了,不然我一直以为可以啊

网友:
台式机的是DM的南桥可也用在笔记本上,我已经试过了

网友:
可以用的只要是DBM就可以
可能是你那个DBM是坏的吧

网友:
只要是DBM绝对可以代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