让人郁闷的ASUS AM2板

楼主(2009-06-03):
本人回收了一片ASUS AM2的板,回收的时候板上IO被人动过的,手上正好有一片这样相似的板,换上后还是不行,COMS电压没起来。两板对比下发现回收回来的那板COMS那没个小三级管,但又没看到有人动过的痕迹,于是我把那三级管换上去,有电压了,可以通电了,以为好了。可是不开机,一上负载板上电压就全跳变了。不插CPU 供电12V板上电压就正常。以为是那小三级管不能用,就打了个南桥,打完后还是不行。我就把那三级管换回来。可以通电但一上负载还是那样,电压IC换过还是不行。那板南桥是VT8237R IO是 8716F—S DXS 板是M2V—TVM的。不知哪位大虾有遇到过这问题 指教指教小弟

网友:
你看下电压IC旁的小三极管有没有问题
还有 你确定IC型号没错

网友:
我换的电压IC是一样的。旁边的小三级管也换了。还有就是我不知道多加了个COMS三级管是不是会影响到那。

网友:
供电12V???   MOS管换了吗???

网友:
我把CPU附近的三级管和电容小电容全换过还是那样,我都快郁闷死了 哪为帮忙下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