实达17纯平行幅调不到边,

楼主(2009-06-03):
今接收一台实达17纯平,故障是行幅调不边

网友:
应该是哪个电容坏了
发错地方了

网友:
查二次升压管

网友:
主电源和二次电源电压不够

网友:
主电源是50V,二次电压是80V。

网友:
如果不严重,可以加大逆程电容,如果严重,就要查电路了,二次电压不够会影响,行宽调整管会影响,这要一步一步排查。

网友:
二次电压是80V。还要看二次电源管工作了没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