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R620开机无显

楼主(2009-06-03):
方正R620机器拿来是客户摔的 拆开 查可调电源跑。0.08 开机跑0.65 有时候跑到1.02电流 但还是无显示 有于不好插检测卡 不知道什么问题 CPU 北桥 南桥都正常发热了 大家给点意见是不是北桥坏了  客户摔的时候 内存脱落 客户在家加电 无显才拿来的

网友:
你就是有检测卡,检测后也是为00或FF你信不信,应该说是北桥坏啦

网友:
上CPU假负载测,CPU复位信号,PGOOD信号来没来。

网友:
内存没上好,显卡虚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