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8U-X无内核高手支招儿

楼主(2009-06-03):
现在是K8U-X 无内核,

ADP3186
1,2,3,5, 分别为
2.6V 0V 0V 0V 0V
11脚是EN为3.3V 这个电压正常吗?怎么图纸上是1.25V呀
28脚有12V供电
上管有12V进来,G脚无控制电压,只有0.4V电压,悬空G脚,3110 第八脚无输出也只有0.2V
3110各脚电压:1PBST 12V  4P VCC 12V
2P 3P 5P 6P 0V
7P 0.2V 8P 0.2V
内存供电有2.5V
打桥边上的电容,只有2V跟1.5V电压,没有1.2V电压,
1.2V怎么来的呀?

网友:
ASM8282G 的第二脚跟我测的无电压的电容相通

网友:
图上画的这点对地只有18欧,没有电压,
I/O 换过,BIOS也写过了,
现在无内核的问题,怎么修呀?
是不是先把1.2V修出来呀?
1.2V出来不,是桥坏了吗?[localimg=180,135]1[/localimg]

网友:
那也不一定是桥坏了   1.2V的输出是通过一个管子 而这个管子应该是通过一个八脚的或别的芯片控制 换一下试试

网友:
H882  D 脚有1.5V,由显卡上面的场管给的电压,G脚只有0.6V的电压,S脚是0V 这个S脚就跟我说的桥边上的电容相通的,也跟ASM8282G 的第二脚相通的,
我拆了H882 ,板上有10V的电压出来了,是由LM324 的第七脚通过200欧电阻提供的,
LM324换了一片,,H882 S脚一样出不来电压
应该是H882 的S脚相连的东西出了问题吧,我拆了,ASM8282G 都没电压出来,还有就是通到桥了,

网友:
把H882 S脚悬空D脚3.9V  G 脚4.6V S脚3.9V
H882我也跟主板下面的一个同样的管子对换了,放在下面能调电压的

网友:
拆了ASM8282G  主板不能触发,
强上了电,1.27V出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