晕!hp dv2000 暗屏

楼主(2009-06-03):
故障:hp dv2000 暗屏
处理:从一正常的同一型号的机器中拆下高压板,换之,暗屏。将好的屏换上,仍然暗屏。所以我想主板可能有问题,将好的主板又换上,用原机器的高压板和屏,仍然暗屏。我不知道问题在哪,请高手指教。谢谢!

网友:
补充:换过正常的屏线和屏,还是暗屏。

网友:
你好像什么都换了哦!开机用什么开的!电流怎么动的你看过没有!板子试下外显能显吗?你确定是暗屏还是不亮啊?我修过很多DV2000的!老都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啊!

网友:
你因该反过来 把坏的放在好的那里 一试好的 一试又是好的 然后把试下来的部件组装好 这样二台就换位了

网友:
我就见过白屏的多啊,刚显卡OK了

网友:
檢查看看MICRO SWICH

网友:
某些机型驱动没装好或没装全可能会导致屏暗(SONY机型较常见),另外关闭LCD的小按钮弹不起来也会导致屏暗.

网友:
量接口的量度控制信号,当按亮度控制键的时候,看电压有没有变化,没有的话,就是前端转换MOS有问题了

网友:
休眠建有问题吗

网友:
外接看亮不亮啊,工作条件是正常的吗,
我刚开使也是这样,换南桥修不开机好了,屏幕不亮,最后检测时休眠开关压下去了,弹不出来了

网友:
我修过一台,我把显卡都做了,还是没好,最后是休眠的按钮坏了,

网友:
哈哈!~屏暗的板子,先看屏是不是好的,如果屏是好的,那BIOS了,有时候刷BIOS可以好,再不行的话,换一个BIOS芯片,肯定会好!~经验哦!`

网友:
外接看看暗不暗屏啊 如果还是暗做显卡吧

网友:
什么都换好的了,怎么会不好,是你太大意了吧

网友:
昏死,有台好的还不好判断啊,
按4L的方法对调下,问题不就出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