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NF520用一会断电

楼主(2009-06-03):
接手映泰NF520,开机十分钟左右就断电了。然后再开,风扇转一下保护,偶尔开能开,但是CPU没供电,不会断电。插假负载也是一样,BIOS温度也不高。没什么头绪了,不知道6566有没有这个毛病?

网友:
不太明白意思,刚开始说十分钟左右断电,后面又说不会断电。请描述清楚先。

网友:
看看你的主板的北桥或者北桥供电 有没有异常!

网友(2009-12-06):
可能还是温度引起的

网友:
应该是CPU温度保护这块出现问题了,看一下CPU到IO之间的温控线路吧,有可能有元件出现质的问题了

网友:
把CPU旁边的电解电容都换一下···

网友:
桥的可能性较大。压紧了开机试下。

网友:
CPU供电,内存供电,桥供电,BIOS监控信息,把相关的数据都提供上来,这样的信息没人帮得了你,都没有付出具体维修动作就想等到结果,

网友:
放下电试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