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遇到华硕P5LD2无显示

楼主(2009-06-03):
今天遇到华硕P5LD2无显示,什么供电都有了,不知道怎么维修了,请各位帮忙。谢谢

网友:
你确定供全对了??~~跑什么码??诊断卡的灯的情况呢??~~

描述的清楚点啊~~

网友:
不跑码,有复位了,无显示????/

网友:
检查U座是否倒针,空焊,NB是否空焊
刷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