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本自带摄像头装不好驱动

楼主(2009-06-04):
我的神舟承运M725S,自带的摄像头怎么装上都不能用,我在官网上下的也不行。摄像头是好的。做系统之前都是正常的。请问一下有什么方法能装上吗?

网友:
一步一步的装系统能装上去

网友:
我想是系统本身有问题.

网友:
多换几个版本试下

网友:
也许
试一下

网友:
请问你的系统是不是VISTA 如过是必须进QQ开视频或装一个录像软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果是XP请检查是不是中毒了,或有多个视频设备如电视卡,请在录像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选择正确的视频设备既可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,重做了系统。OK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