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ENQ 单改驱动板...后..不断闪屏

楼主(2009-06-04):
一个液晶 BENQ.. 17寸....  单改驱动板........

    电源板带 12V 5V 3.3V 。。。但我单接 5V 到驱动板。。。很多时候会黑屏。。。

   高压一闪一闪。。。。去掉驱动板1084 单接5V都不行。。。。还是闪。。。

   驱动板1084  接 5V 3.3V还是闪。。。。唉。。头都大了。。。。

   望有什么解决方法~!!

网友:
把3.3V的那一路接一个电阻作假负载试试看!

网友:
用的是什么驱动板呀。顶科及乐华的我用过都是12伏供电

网友:
你接5v和12v试试,应该是5v和12v的电压

网友:
电压不对,或者电压的功率不够

网友:
BENQ有时候就是这样,它自带的电源板提供12 5 3.3,但这三个电压单独供通用驱动板经常电流不够,会被拖垮。很头疼的

网友:
接上12V上去就好了啊 还有就是你的变压器功率够不够啊

网友:
是你的高压板部分电路的问题,我也有遇到过的,驱动管子坏了会这样

网友:
问题...找出了...12V ...是正常的..............只是 5V 只有4.88V.......切断..3.3V后...可以正常进入..WINDOWS ...用30分钟后...4.88V开始有跳变....出现白屏.....最后...全改了.....因为这是变压器...的问题.....BENQ..设计得..真系...太黑了.....功率差..怪不得那得平易....

网友:
应当是供电部分有问题

网友:
楼主写的我怎么看也是一头雾水,是我的理解能力有问题吗?

网友(2009-10-16):
我水平不够;;看的我头大了

网友:
高压部分,也不对了吧??

网友:
明基高压包出容易出现问题么。

网友:
切断..3.3V后...可以正常进入..WINDOWS ---楼主写的我怎么看也是一头雾水

网友:
电源板上最值钱的部分,也就是那些铜咯,呵呵。明基的机子板差。

网友:
BENQ的也不是什么好鸟,缩水货!!

网友:
是不是电压不够哟

网友:
取AD板上开机有高电平的接,ON/OFF信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