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华硕P5P800-VM不定时死机。

楼主(2009-06-04):
此主板775针CPU,全集成。客顾隔三差五就报修,最长时间有十多天,上次我换了一主板电池。我过去一看,主板自检没过,但按一下硬重启起就好了,或是强制关了机再开就好了,查过主板上电容都是好的,电源里的电容也是好的。进入系统一点问题都没有,我都返修有四次了,二次是送上门来,二次是我上门。每次一重启就好了,看不到问题。这块板有没有什么通病什么,请高手看看?

网友:
我感觉还是供电方面造成的。比如说。如果客户用的是金钻的一个盘是个耗电量很大的物件。而且由于长期供电不足可能会引起供电不正常导致LOGO死机。就是LZ说的自检不过。不像LZ说的主板直接造成。主板坏了很少有有时LOGO死机的。解决方法换个高功率电源试试,或者把硬盘供电接口更换一个接近电源的试试。电源线长了信号会有衰减有时就差那么10厘米也会造成这种现象。

网友:
这机子又拿回来了,还是不定时的死机。昨天试了一个晚上,是这样的情况。不管你进不进系统过一段时间都会死机,哪怕不接硬盘也一样。电源PG信号正常,用数字表测各电压也都正常,但换个电源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,但奇怪的是,原配的那电源用在其它主板也是没问题的,说明主板和电源都是好的,就是不能用在一起,是兼容的问题。

网友:
是的。这种情况是很怪得很。学习。不过我遇到过电源烧板的情况。每次都能用3天之后主板就坏了。现在的水货电源太多了,要当心。

网友:
一般应是u供电问题了,细嚓

网友:
我觉得是电源有问题(电源功率不足),或许是电源用的时间太长了,老化了,。。。建议把主板和电源彻底清理一下,还不行的话,就换电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