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遇到一HP笔记本装不了系统,请教?

楼主(2009-06-04):
今天上门看了一新买的HP笔记本,装不了系统叫我去装,我在深圳,客顾的本本是刚从北京发过来的,全新的。我用了GHOST XP 9.0的盘查看不到硬盘,用XP原盘装也蓝屏。不管用PQ还是DM都查不到硬盘。甚至用PE系统进去我的电脑也没有硬盘,所以也就装不了系统,由于是新机器没拆,我想知道HP内部有什么操作没有?不然找不到硬盘肯定是装不了系统的,我进了BIOS也查看不到关于硬盘到底是SATA还是IDE接口的。请教高手?

网友:
用9。9的盘 在PE里面装  是SATA的事

网友:
还有这线象啊,见识了

网友:
HP的有些笔记本装不上XP的,必须先把BIOS刷成最低版本才行,装VISTA就行了

网友:
应该是南桥使用了比较新的ICH,用比较新版本的GHOST版XP就行,不过要小心驱动不全。

另外,曾见过HP的本本,必需用HP提供的OEM-XP才能安装的,用别的安装出错。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一台V9000的HP也是装不进系统,和你所说的差不多。DM和PQ多不行
但用DISKGEN就可以分区了。分区就可以重装系统了

网友:
一般是盘版本太老,进DOS。用SPFISK

网友:
bioS设置一下就可以了

网友:
我想知道是HP什么系列的本本,我装不上去的是DV4,DV5,不 好装呀,有的能装上去,有的装不上去,装上去的我先用VINSTA装,再用XP装就装上去了

网友:
先谢谢各位的参与。什么系列的没看清,只想着快点装好收钱,没时间去看型号了。
我没机会再装那机器了,由于上门,一次没搞好,又是新机,他只好拿去商家搞了。我还是不明白,以前我装过SATA引起的问题,只要把它改为IDE模式就可以装了,就算装不了也可以进PE系统查看得到里面的资料啊,但这个就是不行,根本看不到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