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喜K416A风扇不转如何解决?

楼主(2009-06-04):
主板:
   处理器名称   Mobile Intel Celeron M 350, 1300 MHz (13 x 100)
   主板名称   Quanta kn2
   主板芯片组   Intel Montara-GM+ i855GME

就是上电开机后 风扇转到一会 然后就不转了 风扇本事没有问题 外加电源可以转动 可能是电路的问题 有找不到图纸 请问有经验的大侠说说如何维修 笔记本很久了

网友:
迅驰的本发热比较小。风扇正常时是很少转动的。多运行发热量大你再观察下

网友:
USB 就能让他转

网友:
看一下控制心片有没有问题。监测电阻有没有坏。

网友:
实在不行 就飞一个5v过去

网友:
迅弛赛扬的功耗比较低,为了省电,CPU温度没达到设定点的话风扇是不会转的,就是开机的时候转一下就停了.
    1你先运行大程序,看后面是否会转.
     2 量风扇前端控制的PWM信号.有信号的话就MOS问题,

网友:
查 温控、EC电路 实在不行 飞个5V过去让它一直转

网友:
你可以用70度左右的热风吹CPU,看风扇工作正常不.
其实只要不热死机我是懒得管风扇转不转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