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台式机CPU扇更换问题

楼主(2009-06-04):
惠普原装台式机 CPU扇坏了,噪音很大,用普通的扇代换总是提示CPU扇问题而停机无法启动,换上旧的能启动。我想一定是惠普人在风扇里加了一个小元件,就像手机电池,同样电压的,安别的不能用。各位是怎么解决的。到惠普拿个原装的要298元。

网友:
具体得看是什么型号的机器,多换几种风扇试试
碰到过用原装风扇在机器上保护的(机器上的原装风扇,在别的同机型的机器上没事),换了另一种AVC的就行了

网友:
把风扇接到主板的风扇接头上,cpu风扇空起来就好了,

网友:
在BIOS里关了CPU风扇检查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