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杂牌主板的开机维修

楼主(2009-06-04):
今天修了块杂牌主板是845的,不开机,短接14脚风扇转一圈就停,打电源阻值没有短路,于是插上电源,待机,用手摸元气件,网卡烫手,二话不说吹掉,可以开机,再找相同的网卡换上OK*网卡是VT6105M的

网友:
不错支持一下 呵呵 你们那里又打雷了吧

网友:
修理速度够快,但思路上有些问题,怎么没先测量3VSB电压和对地电阻呢,手摸来的比较直接,但有的时候网卡芯片短路都不会发热,你怎么办?

网友(2009-12-05):
谢谢大家提供宝贵经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