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XB-L15不通电问题?

楼主(2009-06-04):
故障:不通电,接上电源后按开关键无反应
检查:这是外置电源12V。换开机按键后,无意中发现,用手接触到按键板上一个1。7V电压的脚{标识为1脚}, 前面板电源指示灯就亮。测各部分电压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这个显示器是双灯大口高压板,从驱动板上到高压板上只有一个12V电压,没有别的电压。
问题:为什么我用手接触一脚后电源指示灯亮绿灯,按开关键关闭不了?
      这种双灯大口高压板是不是还要别的电压?
      这种问题怎么解决,能让他通电呢~

网友:
会不会按键板漏电?另外可以刷MCU试试

网友:
你只要把开关的地和板子上的地接上就可以了

网友:
你只要把开关的地和板子上的地接上就可以了
引用 网友A:

地线是接好的,没有问题

网友:
接一个通用驱动板试一下。
引用 网友B:

我也想啊,就是没有,在说了,这个显示器通用液晶板也用不上的

网友:
求助啊~~~我没有查出什么问题

网友:
认真看一下是不是有虚焊现像

网友(2010-01-11):
我的和你一样,不知道你修好没有 .

网友:
MCU电路是否可以